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1-17):
信号发生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对于工程师来说信号发生器是常用的通用仪器之一,是电子工程师信号仿真实验的最佳工具,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安泰小编整理了一些关于函数信号发生器的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希望可以给您的实际操作带来帮助

1.使用方法

    使用前请先检査电源电压是否为220V,正确后方可将电源线插头插入本仪器后面板电源插座内。

1) 开机:插入220V交流电源线后,按下面板上的电源开关,频率显示窗口显示“1642”,整机开始工作。

2)函数信号输出设置。

    ①频率设置:按动频率档位换档键(RANGE),选定输出函数信号的频段,调节频率微调旋钮(FREQ)至所需频率。调节时可通过观察频率显示窗口得知输出频率,如图8-29所示。

    ②波形设置:按动波形选择按键(WAVE),可依次选择正弦波、矩形波或三角波,此时示波器屏幕上将分别显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如图8-30所示。

    ③幅度设置:调节输出幅度调节旋钮(AMPL),通过观察幅度显示窗口,调节到所需的信号幅度,如图8-31所示。若所需信号幅度较小,可按动衰减选择按键(ATT)来衰减信号幅度如图8-32所示。

    ④对称性设置:调节对称性(占空比)调节旋钮(DUTY)可使输出的函数信号对称度发生改变。通过调节可改善正弦波的失真度,使三角波调频变为锯齿波,改变矩形波的占空比等对称特性。

    ⑤直流偏置设置:通过调节直流抵补(直流偏置)调节旋钮(DCOFFSET),可使输出信号中加入直流分量,通过调节可改变输出信号的电平范围。

    ⑥TTL信号输出:由TTL输出插座(TTL)输出的信号是与函数信号输出频率一致的同步标准TTL电平信号。

    ⑦功率信号输出:由功率输出插座(POWOUT)输出的信号是与函数信号输出完全一致的信号,当频率在0.6Hz~200kHz范围内时可提供5W的输出功率,如频率在第7档时,功率输出信号自动关断。

    ⑧保护说明:当函数信号输出或功率信号输出接上负载后,出现无输出信号,说明负载上存在有高压信号或负载短路,机器自动保护,当排除故障后仪器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3)频率测量。

    ①内测量:按动计数器功能选择按键(FUN),选择到内测频状态,此时“INT”指示灯亮起,表示计数器进人内测频状态,此时频率显示窗口中显示的为本仪器函数信号输出的频率。

    ②外测量:外测量频率时,分1Hz~10MHz和10~1000MHz两个量程,按动计数器功能选择按键,选择到外测频状态,“EXT”指示灯亮起表示外测频,测量范围为lHz~10MHz;“EXT”与“1GHz”指示灯同时亮起表示外测高频率,测量范围10~1000MHz。测量结果显示在频率显示窗口中。若输人的被测信号幅度大于3V时,应接通输人衰减电路,可用外测频输人衰减键(ATT)进行衰减电路的选通,外测频输入衰减指示灯亮起表示外测频输人信号被衰减20dB。外测频为等精度测量方式,测频闸门自动切换,不用手动更改。

    2.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本仪器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调试、维修时应有防静电装置,以免造成仪器受损。

 2)请勿在高温、高压、潮湿、强振荡、强磁场士强辐射、易爆环境、防雷电条件差、防尘条件差、温湿度变化大等场所使用和存放。

 3)请在相对稳定环境中使用,并提供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校准测试时,测试仪器或其他设备外壳应良好接地,以免意外损害。

 4)当熔丝熔断后,请先排除成因故障。注意!更换熔丝以前,必须将电源线与交流市电电源切断,把仪表和被测线路断开、将仪器电源开关关断,以避免受到电击或人身伤害。并仅可安装具有指定电流、电压和熔断速度等额定值的熔丝。

 5)信号发生器的负载不能存在高压、强辐射、强脉冲信号,以防止功率回输造成仪器的永久损坏。功率输出负载不要短路,以防止功放电路过载。当出现显示窗显示不正常、死机等现象出现时,只要关一下机重新启动即可恢复正常。

 6)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使用前请先预热30min。

 7)非专业人员请勿擅自打开机壳或拆装本仪器,以免影响本仪器的性能,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