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8267D信号源自检报错维修案例

楼主(2022-01-17):
一、什么是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据西安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小编所知,信号发生器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在生产实践和科技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各种波形曲线以用三角函数方程式来表示。能够产生多种波形,如三角波、锯齿波、矩形波(含方波)、正弦波的电路被称为函数信号发生器。信号发生器是一种能提供各种频率、波形和输出电平电信号的设备。在测量各种电信系统或电信设备的振幅特性、频率特性、传输特性及其它电参数时,以及测量元器件的特性与参数时,用作测试的信号源或激励源。

      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信号源价格都不同,那么,信号源突然坏了怎么办呢?非专业人士可能还真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来找西安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的专业维修工程师帮忙了。下面,请跟着西安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小编一起来看看近期我们信号源维修中心接来的一台安捷伦E8267D信号源自检报错的维修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二、信号源维修案例

      1.仪器故障:高低频都有问题,报错unlevel,自检报错1204,输出电平低。

安捷伦E8267D信号源自检报错维修案例

     2. 检测:经检测,仪器高低频都有问题,放大滤波模块损坏,造成整体输出电平低,IQ模块损坏,造成高频部分输出电平低,ALC环路单元组件损坏。

     3.维修:更换放大滤波模块组件,更换IQ模块组件,更换ALC环路单元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这台安捷伦E8267D信号源维修完成,出库检测指标合格。

     三、如何避免信号源损坏以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懂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信号源有的品牌可能价格不菲,如果重新买一台肯定不划算,那么了解一些必要措施用于避免因使用不当对信号源造成损坏,西安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小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请跟着信号源维修中心小编一起来学习下,平时工作或者实验中,该如何避免信号源的损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避免由于信号源输出电平设置导致的前端损坏。输出信号的反射,或者外部的偏置可能导致前端过载,损坏前端器件。典型的反向功率保护电平是 30 dBm (1 watt)。

  2. 在把信号幅度减小到最小安全电平后再开启连接的仪器或者打开、关闭被测器件,可以避免信号对信号源输入和输出端口造成的意外冲击。

  3. 需要时,适当使用隔直器,限幅器和外部衰减器。

  4.西安安泰信号源维修中心小编还要提醒大家,平时需要选用与验电器相同电压等级的验电信号发生器。手持验电器工作部分(验电器头)将发生器的电极头接触被测验电器的电极头,按动“工作”开关,此时验电器发出声光信号表明验电器的性能完好,如无声光指示表明验电器有故障,应修理或更换后使用。检测近电报警安全帽时只须将高压信号发生器的电极头靠近报警器按动“工作”开关即可。

  5.信号发生器设有“电源指示”,使用时指示灯不亮,应更换电池后再使用。

  6.信号发生器不用时应放在干燥通风处,以免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