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脚本修改设备属性值

楼主(2022-01-17):
比如串口的波特率在属性里是9600,我想在窗口的循环脚本监控自建的下拉菜单选择我需要的波特率同时修改设备组态属性值?

网友A:
用这个函数 下拉组合框内置不同的波特率数值给一个变量

然后用按钮执行下面这个函数来实现设备启停、改变参数等设置

!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函数 下拉组合框内置不同的波特率数值给一个变量然后用按钮执行下面这个函数来实现设备启停、改变参数等设置!SetDevice(DevName,DevOp,CmdStr)...



再加一点

ChangePortParam(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返回值)

这一句就是三个参数的最后一个CmdStr

楼主:
非常感谢不到65的回复,ChangePortParam参数获取成功!SetDevice(设备1,6,"ChangePortParam(rBaudrate,rDatabit,rStopbit,rParity)")。麻烦在问一下更改也是用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到65的回复,ChangePortParam参数获取成功!SetDevice(设备1,6,"ChangePortParam(rBaudrate,rDatabit,rStopbit,rPari...



基本都是用这个函数  只有后面的字符串函数有些变化  获取当前参数和设置  都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