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2如何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KTP 700触摸屏?

楼主(2022-01-17):
客户有一套西门子S7-300的CPU,型号为CPU312,想要连接KTP700系列的触摸屏,这个触摸屏是带网口的,想要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CPU,由于CPU不带有网口,只有一个MPI口,想要连接该款触摸屏,如果不考虑西门子原装CP343-1,那么想要通过以太网连接该款触摸屏的话,就得用MPI转以太网口的协议转换器。
      推荐使用大连德嘉MPI转以太网,型号:Mini ETH-MPI(SmartIE),该款转换器体积非常小,类似DP插头,只要将该款转换器直接插到MPI口上,就能转换为一个网口,从而通过网线连接触摸屏。

连接KTP 700触摸屏的连接参数如下:

该款转换器用于将S7-300 PLC 的MPI/DP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等。

1、将S7-300 PLC的MPI/DP(主站master)连接到该以太网转换器,转化成西门子Profinet(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STEP7/TIA Portal、WinC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软硬件产品。

2、西门子S7-300之间是不能通过迷你型ETH-MPI(Smart IE)进行相互通讯的,迷你型ETH-MPI(Smart IE)仅用于PLC与计算机以及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通讯。

3、TCP/IP通道为4个【 注:仅可为四台上位机或设备服务,在同一台上位机中可同时运行WinCC和STEP7/TIA Portal】

4、安装方便,直接将该以太网转换器插在MPI/DP口上,全部使用以太网线,计算机和触摸屏都使用以太网线连接,安装和编程调试都非常的方便,实现了网络化。抗电磁干扰能力达到最高等级,比MPI或DP总线要优越的多,是真正的工业级

5、通讯速度快,百兆、十兆自适应。

6、对于S7-300 中小型项目具有非常大的硬件配置灵活性。

网友A(2022-02-23):
测试通过,确实可以连KTP700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通过,确实可以连KTP700的屏



设置好IP地址即可
功能多,超简单

S7-300转以太网通讯就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