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快捷键: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22-01-17):
CAD标注作为CAD软件中的常用功能之一,其主要用于对图纸中的某些图形进行一些必要的标注说明。为此浩辰CAD软件中也提供了很多CAD标注快捷键,比如:CAD线性标注、CAD半径标注、CAD弧长标注、CAD引线标注等。那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怎么用?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弧长标注快捷键的应用技巧吧!

CAD弧长标注快捷键:

浩辰CAD软件中CAD弧长标注快捷键:Dar,全称:Dimarc;主要用于创建弧长标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浩辰CAD软件后,输入CAD弧长标注快捷键:DAR,按回车键确认,根据命令提示在图纸中选择弧线段或多段线圆弧段,接着指定弧长标注位置,即可完成。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快捷键: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

1. 弧长标注位置: 指定弧长标注位置后标注创建成功,命令结束。两侧的尺寸界线可能是正交的或是径向的,当圆弧夹角小于90度,尺寸界线是正交的,当圆弧角度大于90度时,边界则是径向的,并且在数值前有一个圆弧的符号。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快捷键: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

2. 多行文字: 显示多行文本编辑器,可编辑标注文字。

3. 文字: 在命令行自定义标注文字,<>内的值是生成的测量值。

4. 角度: 指定文字的角度。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快捷键: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

5. 部分: 可只标注弧长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

CAD标注快捷键:CAD弧长标注快捷键是什么?

6. 引线:0当圆弧夹角大于90度时,可以添加一个引线。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