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dcs在电脑上如何操作的步骤

楼主(2022-01-17):
  1、确认新电脑具有相关的接口,并能够正常运用,和利时dcs软件能在该电脑操作系统上运转

  2、装置和利时dcs软件,加密狗,以及相关驱动程序(主要为冗余网卡,数据硬盘等)

  3、设置好网卡的ip地址,要与dcs的cpu及工程师站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并运用ping指令承认网路连接正常;

  4、将工程师站内的dcs工程文件拷贝到新电脑内(或经过共享获取服务器内的工程文件)

  5、进入和利时dcs软件的数据库,然后翻开拷贝来的dcs工程文件

  6、查看dcs工程文件是否正常,数据库是否准确翻开

  7、翻开dcs操作运转画面,查看运转画面及实时监测软件是否正常运转,与cpu通讯是否正常

  8、电脑重启后再进行查看一次后承认运转无误后完成重装。

网友A:
和利时的那么简单?

网友B(2022-05-11):
想学习 学习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C(2022-07-25):
引用 网友B:
想学习 学习没有相关资料啊



和利时的资料网上就可以搜到,某站、浏览器多的是。其实最好的还是装一个相关的虚拟机,这样的话学习起来会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