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O9104A维修这些干货你知道吗?

楼主(2022-01-17):
 一、西安安泰示波器DSO9104A维修可维修的故障有以下几种:

  1、不能正常开机

  2、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4、花屏;黑屏

  5、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故障等。

DSO9104A维修这些干货你知道吗?

  二、DSO9104A参数:

  1 GHz(可升级)

  4个模拟通道

  三合一仪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和协议分析仪

  每个通道配置 20 Mpts 存储器,能够捕获更多数据,并且存储器可以升级为 1 Gpts

  20 GSa/s 采样率和 InfiniiScan 高级触发能够提供更多信号细节

  全面的一致性测试、协议和分析应用软件能够扩展测量功能:串行协议、FPGA 动态探头、抖动分析(包括 EZJIT)、MATLAB 等等

  三、那么,了解了以上关于示波器DSO9104A的相关内容后吗,你知道关于DSO9104A的安全操作有哪些吗?平时会正确操作使用DSO9104A吗?如果还不会,请跟着西安安泰DSO9104A维修中心小编一起来学习下吧!

  1、机壳必须接地

  为了安全,示波器的机壳必须接地。通电前,应检查电源线有无磨损、断裂和裸露导线,以免引起触电事故: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仪器工作电压相符。

  2、注意使用环境

  避免在直射阳光下或明亮的环境中使用示波器。西安安泰DSO9104A维修中心小编建议,在强光下使用示波器时,要用遮光罩,并注意光点不要长时间停留在一点上,以免损伤荧光屏。还应避免在强磁场中使用示波器(例如周围放置有大功率变压器会产生强磁场),因为受外界磁场的影响,测出的波形会有重影和嗓波干扰,甚至使显示的波形失真。

  3、测试前的估算

  测试前,应首先估算被测信号的幅度大小,若不明确,可先将示波器的 V/DIV 选择开关置于最大档,避免因电压过高而损坏示波器。

  4、注意扩展档位和旋钮的位置:

  大部分示波器都设有扩展档位和旋钮,定量测量时一定要检查这些旋钮所处的状态,否则会引起读数错误。

  5、直流输入方式:

  在使用示波器直流输入方式时,应先将示波器输入接地,确定好示波器的零基线,才能方便地测量被测信号的直流电压。

DSO9104A维修这些干货你知道吗?

  6、测高压应注意安全:

  采用示波器测试高压电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要站在绝缘物上,单手操作,不要触及设备和其他接地物体,更不要接触高压测试点。接探头时,先切断高压测试电路电源,接好后,再进行测试。

  7、垂直方式的选择:

  当同时观察两路波形时,将垂直方式 ( VERTICAR MODE) 中的 ALT 按钮按下,即两个通道交替显示波形。西安安泰DSO9104A维修中心小编提醒,若仅观察一路波形,将 CH1 或 CH2 按下即可,但不要选 ALT 交替方式,以避免相互间的干扰。

  8、幅度的控制:

  荧光屏显示波形的幅度,通过调节电压衰减 ( VOLTS/DIV) 的系数,一定要控制在 8 格之内,如果超出 8 格,将无法观察,这对示波器的正常工作不利。

  9、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电压表使用:

  示波器可作为高内阻的电压表使用,因被测电路中有一些高内阻电路,若用普通万用表测电压,由于万用表内阻低,测量结果会不准确,同时还可能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比万用表高得多,测量结果不但较为准确,而且还不会影响被测电路的正常工作。

  10、注意被测信号的幅度:

  被测信号电压不应超过示波器规定的输入端最大输入电压(峰值),以免损坏示波器。

  11、注意日常维护保养:

  示波器在长期使用中,要保持干燥和清洁,在使用时应防止振动和冲击。用完后,关断电源,拆除引线,以减少偶然事故发生。不用时,加外罩,防止灰尘侵入,以免造成尘埃积聚而引起高压飞弧,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