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无法启动的自检方法

楼主(2022-01-18):
工控机主要用于与生产和制造相关的各种工业场所,例如连续生产、间歇制造和批处理。它们的特点是可靠性和稳定性,产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低。然而,面对不同的工业现场,工控机可能处于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如粉尘、高频振动、超高低温等,这可能会损坏工控机。此外,人为因素也会使工控机无法正常使用。

工控机无法启动应该怎么自检呢?下面触想智能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具体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工控机启动时没有任何反应,工业主板指示灯不亮,电源风扇不转动

1、首先应检查工控机电源是否正常。

2、如果交流输入正常,应考虑工控机的电源是否出现故障。此时,应移除ATX电源接口和由中央处理器供电的大型4P接口,并使用镊子或电线将ATX电源接口的绿色和黑色电线短路。看看此时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此时电源风扇能够正常工作,则电源本身没有问题。此时,应该考虑工业主板的情况。有必要取下工业主板上的所有冗余卡USB设备,只留下最基本的设备来看看工控机是否能运行。

3、如果工控机仍不能正常工作,应拆除工业主板,查看是否有短路或烧坏。

二、工控机打开后,风扇运行正常,但不能正常启动

1、当工控机打开时,会出现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警报。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具体情况可参照各种型号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报警音的含义来处理。

2、当工控机打开时,没有报警声,中央处理器风扇转动一会儿,然后停止,如此重复。考虑中央处理器的电源问题或中央处理器松动。

3、当工控机启动时,显示屏总是停留在初始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初始化启动界面,无法进行下一步。此时,看一看外围部分。优盘和其他优盘设备是否插入,主要是一个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问题。当相关的USB设备被移除并重新启动后,工控机可以正常运行。建议更新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以修复此故障。

4、如果工控机开机后没有报警声,中央处理器风扇运行正常,但无法正常初始化,则应采用最小系统方法分析工业主板上是否有附件导致短路或主板烧坏。

以上就是触想智能关于工控机无法启动时,我们怎么去进行自检的分享。

网友A:
排除故障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