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风向风速仪常见的几种典型误差有哪些

楼主(2022-01-18):
风向风速仪测量误差因素分析:

一、装置错误
因为风向风速仪属于现场运用仪器,运用时的环境条件与试验室相比相差较远。由仪器的工作原理可知,实行校准前,风速传感器的转动轴与风向风速仪的连轴器需用软管相接,并且要求传感器的转动轴与仪器的转动轴严格同心,假如装置后,存在上下左右偏心,连轴器的转动力矩就不能所有传递给风速传感器的转动轴,容易造成转动不灵巧,从而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所以,在装置时要重复调整其同心度,调好后再进行校准。

二、风速不稳固导致的误差
由电路原理引起,假如在
风向风速仪显示屏显示数据还不稳固时,就将数据记录下,会给测量结果带来误差。为克制此项误差影响,必需在风速值调好后,待校验器显示屏显示的数据稳固后再实行记录,稳固时间不少于2min。
三、校准参数引起的误差
同风速传感器有不同的风速方程,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校准参数,用一个规范校准不同型号的风速传感器,必需对不同风速传感器实行参数修正。在实行校准时应注意用
风向风速仪的拨码盘输入相关的校准参数,并查看校准参数对应的校验器显示值是不是正确,若显示值正确无误,才可以开展校准,否则会发生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