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PRO7步数限制

楼主(2022-01-19):
请问一下,FPWIN PRO7步数限制10000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PLC型号的原因吧,不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跟软件 也有关系,正版的软件是不会,可以设置一个内存大小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还是PLC型号问题,换个大型PLC型号,步数肯定能多上去

网友D(2022-02-20):
你没注册,我写程序得时候遇到过。松下售后告诉我的。

网友E:
怎么注册?

网友F:
FP Win Pro7是付费软件。你用的是试用版,不能超过10K步。可以找你的供应商帮帮你解决。

网友G(2022-03-28):
安装软件没有激活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