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密度测试仪的技术参数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2-01-19):
助焊剂密度测试仪、助焊剂比重计利用的是U型振荡管原理,结合帕尔贴控温系统,能够实现在5℃~35℃范围内的液体密度恒温测试。助焊剂密度反应的是助焊剂溶液中助焊剂的有效成分含量,其作为控制助焊剂质量的重要指标,需要严格按照标准状态,在恒温条件下进行测试。在测试过程中,当样品进入样品管后,仪器自动开始记录振动频率或者周期,用事先得到的样品管常数计算出试样的密度值,直接显示在电子屏幕上。

助焊剂种类

助焊剂的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有机系列助焊剂、无机系列助焊剂和树脂系列助焊剂等3个系列。松香基助焊剂是常见的树脂系列助焊剂。如果按照功能区分的话,还可以分为手浸焊助焊剂、波峰焊助焊剂以及不锈钢助焊剂等。

助焊剂的密度范围

助焊剂密度是控制助焊剂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待焊印制板组件的焊接面涂抹覆盖助焊剂,能够确保焊接工序顺利完成。不同种类的助焊剂,其密度指标是不一样的。水溶性助焊剂的密度常规是控制在0.82g/cm3~0.86g/cm3之间。松香基锡焊用液态焊剂的密度指标在GB/T 9491-2002《锡焊用液态焊剂(松香基)》中明确指出,其密度在23℃时应在0.80g/cm3~0.95g/cm3范围内。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松香基助焊剂的密度一般都控制在0.82~0.84g/cm3之间。

助焊剂密度计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KSM-301

密度解析:0.001g/cm3

重复性:±0.001g/cm3

测试量程:0.001-1.999g/cm3

温度分辨率:0.01℃

重复性:±0.1℃

控温方式:帕尔贴控温

控温范围:5℃-35℃

测试方法:U形振动管法

进样容量:手动注入约3mL,自动泵进样约4mL

进样方式:注射器手动注入或由内置进样泵自动采样

显示值:密度、相对密度、温度、浓度、波美度

测量方法:储存100组自定义测量方法, 包括每个样品的测量参数

稳定度判断:依据测量精度和时间,可自行设置稳定时间

浓度转换:输入密度和浓度表或换算式, 自动转换浓度值

统计计算:100组测试数值自动保存,且可以自动计算平均值

输出方式:标配RS232,可订做RJ45、SD卡、U盘 、USB

助焊剂密度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在仪器开机后,选择新建样品库,输入样品名称:松香基助焊剂,输入测试温度为23℃后返回测试界面。取一杯待测助焊剂液体于进样端,将进样管插入助焊剂液面以下,在排样端放置承接容器,将排样管放入容器内。选择送样后开始测试,仪器自动吸取助焊剂进入样品管内,在帕尔贴控温系统的调节下,样品池内液体的温度逐渐恒温至23℃±0.1,仪器自动锁定显示样品的密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