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H-CPU68EIP与FX5U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1-19):
哪位大神有关于欧姆龙CJ2H-CPU68EIP与FX5U以太网通讯(走自带的以太网口)相应的资料或者案例 其中欧姆龙做上位机的通讯。

网友A:
通信协议走EtherNET/IP协议吗?5U这边需要扩展一个以太网模块,本体以太网口不支持这个协议

网友A:
或者可以考虑走Modbus TCP,简单省事。

网友B:
我也不懂   求解

网友C:
走本体自带的网口   中间要加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转换协议才可以    或者版主说的Modbus TCP也可以     三菱自己应该没有E/IP的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走本体自带的网口   中间要加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转换协议才可以    或者版主说的Modbus TCP也可以     三菱自己应该没有E/IP的模块...

FX5U有这个模块

网友D:
有触摸屏之类的可以过度一些

网友E:
用modbus tcp协议,或者采用第三方网关,就是第三方网关比较贵

网友D:
网关也有很多种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的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触摸屏之类的可以过度一些

触摸屏过渡的话,速率上会有影响。

网友A:
要么FX5U加一个模块实现Ethernet/IP,要么走Modbus TCP简单省事。

网友F(2022-02-21):
引用 网友F:
用网关是最省事的,提供几个案例:西门子与三菱通讯: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spm=1001.2014.3...

案例看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