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室磨损可用什么胶

楼主(2022-01-19):
  轴承室磨损是许多工业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而除了传统的补焊垫铜皮等方法,像这种磨损问题可以用材料就可以涂抹修复好,那么具体的轴承室磨损可用什么材料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某企业的磨煤机减速机轴承室出现磨损导致振动现象,轴承型号23060CA/W33,磨损量0.3mm-1.5mm,磨损宽度118mm。如不及时修复有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停机影响企业生产。

  轴承室磨损解决方案:

  针对该企业遇到的问题,现在许多企业多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材料类似一种膏状物,只需要把材料涂抹至轴磨损部位即可,并且结合部件配合关系恢复修复部位100%接触面积。

  该材料具有极好的粘着力、抗压性及各项综合性能,通过现场快速施工即可对磨损的轴承室实现在线修复,只要露出磨损面即可,修复快速并且能有效避免设备的二次磨损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轴承室磨损具体的修复步骤:

  (1)首先拆除轴上部件,露出待修部位,并清除油污;

  (2)用氧气乙炔对待修部位除油处理,至油迹碳化无火花飞溅;

  (3)用电动钢丝刷清除轴修复位灰尘和锈迹,用磨光机对修复表面打磨处理,达到粗糙、无松动物、见金属原色;

  (4)根据磨损量计算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5)在修复部位涂覆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均匀无气孔;

  (7)等待材料固化,清除多余材料;

8)回装轴承,安装到位。

  该材料技术可实现短期内解决设备问题,修复效率高,为企业大大减少停机时间,综合修复成本低,修复后严格按照机械设备维护保养规定,修复后的部件可以达到新部件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