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榨辊轴磨损修完跟新的一样,不用更换新部件

楼主(2022-01-20):
  许多设备管理者在遇到压榨辊轴磨损后,为了不影响企业的后续生产,会选购新部件,但这样反而费时费力。其实还有一种更方便快速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内容。

某造纸厂压榨部的压榨辊轴承位部分磨损,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因压榨辊零件较大,如果购买新件替换,费用会相对较高。轴磨损原因是:压盘长期不紧固,压榨辊轴承内圈与轴承的配合一般为锥度面配合方式,虽然方便拆卸及安装,但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配合面易松动,预紧力减小。因此如果不能及时或者周期性的紧固轴承内圈锁紧压盘,那么配合面之间的预紧量减小会导致轴承位磨损。

  基于以上介绍,建议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该技术可实现在线快速修复,不需要进行大量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

  压榨辊轴磨损具体的维修步骤如下:

  1压榨辊轴承位修复面表面处理;

  2试装,确定安装位置;

  3调和并涂抹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4材料固化后,打磨去除多余的材料,对修复部分进行处理;

  5回装,根据记录的数据,将轴承等零件准确装回压榨辊轴承位部分;

  6使用百分表测量压榨辊轴承位运动时的轴跳动量,并调试,使用百分表测量轴承是否偏心;

7回装完成。

  为了保证设备长期平稳运行,建议:

  1、加强设备维护,定期检查和紧固螺栓,防止轴承因螺栓松动产生位移造成二次磨损甚至紧固螺栓断裂。

  2、定期巡检,对轴承螺栓进行紧力检测以及振动值监测,保证螺栓不松动、消除轴承位移磨损隐患、避免设备振动过大加剧轴承磨损缩短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