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码时出现错误代码怎么办

楼主(2022-01-21):
在使用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形码时会出现三种情况的错误代码分别是“校验码错误”、“长度错误”、“数据不可用”的文字提示,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种错误代码提示的解决处理方法。

一、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形码时出现错误代码“校验码错误”。

校验码错误提示一般会出现在有校验码的条形码上,比如EAN13码,数据长度是13为,最后一位是校验码,如果自己输出13位数据,最后一位校验码错误的话就会提示。一般这种情况建议输入前12位数据,最后一位数据由条形码生成软件自动计算校验码。

条形码的类型有很多,不光是EAN-13条形码有校验位,EAN-14、UPC-A等条形码类型也是有校验码的,在条形码生成软件中校验码是会自动生成的。可参考文章:条码软件自动生成条码校验码的方法。

二、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形码时出现错误代码“长度错误”。

长度错误简单来说,就是在生成条形码时,条形码的数据长度和你所选择的条形码类型支持的数据长度不匹配。比如说常见的EAN-13条形类型支持的数据长度是固定的13位数字,那么如果输入了14位,就会出现错误代码长度错误了。

三、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形码时出现错误代码“数据不可用”。

当制作条形码是出现了错误代码数据不可用,就是表明你所选择的条形码类型不支持你在数据源中所输入的条码数据。因为有的条形码类型是只支持0-9数字,不支持字母之类的,这个时候是需要将字母给删除条形码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看了上面的介绍,是不是对条形码生成软件制作条形码出现的错误代码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你制作的条形码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赶快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