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修工判定电机因为缺相烧毁,结果被打脸了!

楼主(2022-01-21):
一台输送电机主断路器频繁跳闸,维修工自个怀疑是缺相,他的根据竟然是电机发热。到达现场二话不说,拆掉接触器下端电机线,拿出万用表先检测电压,对断路器以及接触器统一测量一遍。电压正常。然后检测电机线圈,无接地断路故障,这次维修工又啪啪打脸了。

在车间里干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电工进行吆五喝六。碰到素质高的能喊你一声师傅,没素质的直接叫你的名字,或者干脆连你的名字都懒得叫,直接喊哎。我说:“你爱谁?”没办法,谁让我们干的是一线维修的工作呢?况且维修要及时做到随叫随到,不能影响生产工作,要时刻保持为一线服务的思想意识。但月底一看工资表,瞬间就觉得自己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言归正传,断路器除了具有短路、欠压的保护功能外,还有过载的保护功能。经过我提醒他检查一下电机轴承,他这才想起来。查到最后竟然是传送带的轮子卡阻引起的断路器跳闸。他居然没有先排除机械故障,就联系电工维修,我也是醉了……。

其实电气设备,都是以电气-机械原理为基础的,特别是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气在功能上有机配合,缺一不可。往往机械部件出现故障,影响电气系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

因此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全部都是电气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部分发生故障所造成的。因此如果先检查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部分的故障,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电机都发热了,还想不到过载,这真的是电工?

网友B:
 既然跳闸,首先应该测量负载电流。这不能怨电工,是他师傅的责任。

维修电工是最底层吗?我不信。设备出故障停机,我就不给你及时修,不给点好处就不快修,咋地?还让别人随便吆五喝六,门都没有。到哪都是大爷,烟、茶伺候。

网友C:
电机跳闸,盘一下这个动作都不做的?,还好没拆下来,要是几十千瓦的拆下来,然后拆解结果告知是非电机原因。生产经理不弄死你算好的。

网友D:
检查电机电源没有故障,测量电机正常,考虑负载过大:1电机轴承故障,2电机带的机械负载故障。维修关键是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E(2022-07-06):
缺相的概率比过载的概率低得多,

网友F:
大多数的机修工在电机出现异常时首先想到的是电气故障,在电气人员排除之后还是不愿检查自己的机械部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机械传动部分能转动就往电气身上推,说电机功率小了。为什么之前运转好好的,突然就带不动了那?机械的负荷大小直接影响电机的用功以及电量的消耗,可是没人考虑这些

网友G(2023-01-03):
故障查清前的互相推诿,正常操作了,也不分什么工种  分人

网友H(2023-02-12):
呵呵,被实际打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