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享:振动筛轴承座磨损修复及日常维护

楼主(2022-01-21):
       振动筛是利用振子激振所产生的往复旋型振动而工作的,用于泥浆固相处理的一种过滤性的机械分离设备,筛网和振子组成。筛网的粗细以目表示,一般50目以下的为粗筛网,80目以上的为细筛网。振子是一个偏心轮,在电动机带动下旋转,使筛架发生振动。由于筛架的振动,泥浆流到筛面上时较粗的固体颗粒就留在筛面上,并沿斜面从一端排出,较细的固相颗粒和泥浆液体一起通过筛孔流到泥浆池去。在振动筛运行过程中,有些设备问题是无法避免的,比如振动筛轴承座磨损。某企业的振动筛在运行过程中就出现了支撑侧轴承座磨损现象,磨损深度为单边0.5mm-1mm,磨损宽度为126mm,轴径Ф180mm,轴承型号22236。

关于振动筛轴承座磨损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利用索雷机加工工艺进行修复。首先,我们材料具有良好的机加工性能,满足车、铣、刨、磨的加工要求,并且修复过程中无热应力影响。其次,我们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设备正常维护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新部件的使用寿命。最后,我们材料对于轴承位磨损修复和轴承座磨损修复单边厚度无严格要求,这一特性明显优于传统的修复工艺。

振动筛轴承座磨损修复的操作步骤

1. 拆除轴承室,露出待修复部位,并清除油污;

2. 用氧气乙炔对待修复部位进行除油处理,至油迹碳化无火花飞溅;

3. 车床找正完毕后,将待修复表面进行粗车处理;

4. 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

5. 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6. 材料固化后车削至尺寸;

7. 回装部件。

为了确保振动筛安全稳定的运行,振动筛的日常维护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日常维护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建议制作支撑架,以挂吊备用筛面。

2. 每班检查筛格压紧装置,如有松动则应压紧。

3. 经常检查密封条,发现磨损或有缺陷应该及时更换。

4. 筛格应该经常取出,定期检查筛面是否破损或凹凸不平,筛孔是否堵塞等。

5. 每班检查进料箱的连接是否松动,如果间隙变大,引起碰撞,会使设备破裂。

6. 振动筛虽然无需润滑油,每年仍然需要大修一次,更换衬板,对两道筛面进行修整等。振动电机要拆下检查,并给电机轴承换油,如果轴承损坏,则要更换。

7. 每班检查筛体支撑装置,观察中空橡胶垫有无明显变形或者脱胶现象,当橡胶垫破损或者过度压扁时,应同时更换两块中空橡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