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LC实现主备自动切换的问题

楼主(2022-01-21):
现在有一个项目是消防上的,水泵是两个,一主一备,互为备用,要实现的功能是:

1,水泵运行当中,主泵出现故障后,立即切换到备用泵上面去,备用泵出现故障,切换到主泵上去,这个主和备是相对的,通过按钮人为可以定义主泵和备泵。

2,主泵和备用泵有定时巡检功能,在巡检的时候,有火警进来,停止巡检火警优先,这时正在巡检的泵优先启动。这个功能怎么实现比较好。

3,大家提供个思路,因为是消防,必须安全可靠,有例程最好,参考下。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PLC程序里可以设置啊!

网友B:
有专用的水泵控制器,上面那些功能都能实现,设置一下就可以,还带其他一些实用功能,画面还好看,价格还实惠

网友C:
做消防水泵控制的都可以实现,安全稳定而且便宜,为什么还要单独做控制

网友D:
自己做体现价值,买别人的用也可以,自己衡量

网友E:
买成熟的比较可靠

网友F:
1、故障自投,需要把泵的故障信号(一般是热继电器故障触点),作为另一台泵的启动信号

2、运行中的泵需要有运行状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与火警信号串连,直接启动,同时切断巡检回路

网友G:
看某宝截图:

如果要自己做的话,可以把主的报警信号开点作为备用泵的启动信号点,但是得测试,不如有现成的成熟的控制器可靠!

网友H:
程序里面只体现一个M泵,再做一个子程序切换两台泵使之对应M泵,巡检的时候只需要对应M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某宝截图:如果要自己做的话,可以把主的报警信号开点作为备用泵的启动信号点,但是得测试,不如有现成的成熟的控制器可靠!...



我们这个是个较大的系统,得自己写,有类似的程序例子不,程序参考下,这个设备适合于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里面只体现一个M泵,再做一个子程序切换两台泵使之对应M泵,巡检的时候只需要对应M泵即可。...



具体怎么个写法,有例子不,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故障自投,需要把泵的故障信号(一般是热继电器故障触点),作为另一台泵的启动信号2、运行中的泵需要有运行状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与火警信号串连,直接启动,同时切断巡检回路...



消防泵不能用热继电器保护,咱们这个这个热继电器是怎么个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水泵控制器,上面那些功能都能实现,设置一下就可以,还带其他一些实用功能,画面还好看,价格还实惠...



我们这个是个较大的系统,得自己写,有类似的程序例子不,程序参考下,这个设备适合于单机。

网友I(2022-02-23):
现在网上有很多成套的柜子,比如消防泵启动运行柜,星三角启动运行柜等。可以拿来使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