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中这些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21):
该如何解读这些点呢  谢谢。

网友A:
寄存器地址

网友B:
试一试就知道

网友C:
数据块地址,先研究下西门子STEP7或portal

网友D:
DB块中的地址,比如你要访问DB20.DB10这个字节

在威纶通中就要写旋转DBBn,地址写入2010

其他的类似

网友E:
用标签它不香吗

网友F:
DB是西门子的数据块(变量)

网友G:
西门子的变量

网友H:
西门子PLC与触摸屏联系,好好学习

网友I:
有帮助啊   多看看帮助里的介绍,再说一般来讲在实际运用当中都用不上。

网友J(2022-02-23):
引用 网友E:
用标签它不香吗

老外的程序使用标签的居多,看起来很香。

网友K:
老外的程序使用标签的居多,看起来很香。

网友L(2022-08-01):
DB是西门子PLC变量的代号

网友M:
找一下威纶通通信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或者F1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