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治理轧机牌坊腐蚀修复保护方案

楼主(2022-01-22):
  轧机牌坊介绍:

轧机牌坊是通过衬垫、滑块来安装调整轧辊、轧辊轴承、轧辊调整装置和导卫装置等工作机座中的全部零件,并承受全部轧制力的作用(图中黄色位置是滑板位置)。

  轧机在轧制钢胚过程中,轧辊受轧制过程中的压力和钢胚对轴承箱体的冲击间接造成轧机牌坊金属疲劳而塑性形变,同时受冷却水的侵蚀双重作用下,轧机牌坊金属过度损伤。一旦轧机牌坊与滑板、滑块配合失效,间隙冲击及腐蚀将加剧设备的损坏。

  轧机牌坊腐蚀案例介绍:

  某企业的650mm轧机经过多年的运行,粗轧轧机牌坊受到不同程度的压亏、磨损及腐蚀问题,严重影响轧机正常工作。以往企业均采用现场垫钢板来满足衬垫(滑板/衬板)的安装尺寸,但这样无法减缓轧机牌坊的磨损,随着不断地冲击腐蚀磨损,底部牌坊配合面已经变形,并出现局部裂纹,难以继续使用。

  轧机牌坊腐蚀修复方案: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是由碳纳米材料增强的高性能双组份聚合物材料,先进的纳米材料配方及合成工艺为牌坊的磨蚀修复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材料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耐磨损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等性能,可以有效解决轧机牌坊腐蚀磨损问题。

  (1)修复要点:

  ① 修复部位有足够的强度,以满足轧机牌坊与轴承箱体的各种轧制力和冲击力;

  ② 保证修复后,衬垫与材料之间以及材料与牌坊之间形成100%的配合面,避免间隙的产生,防止冷却水的侵入腐蚀和三者之间冲击的产生;

  ③ 保证修复后,衬垫之间的平行度和中心位置;

  ④ 螺栓孔的完好率,螺栓孔的有效性是紧固衬垫的主要措施,也是避免出现间隙的主要措施。

  (2)修复步骤:

  1、对腐蚀磨损表面烤油处理,然后使用角磨机去除表面松动的氧化层,最后进行牌坊表面喷砂处理;

  2、建议更换使用新衬垫,并将衬垫表面清洗干净;

  3、在衬垫上提前准备好相应的螺栓作为顶丝使用;

  4、衬垫表面及螺栓表面提前刷脱模剂,晾干备用;

5、根据现场情况,采用部件对应关系修复方式,首先确定修复基准面的定位点,然后将调和好的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直接涂抹至轧机牌坊表面,然后迅速安装衬垫(滑板/衬板),边紧固衬垫(滑板/衬板)的同时,边测量,边采用顶丝进行精度调整,最后材料加热固化后再次紧固衬垫(滑板/衬板)固定螺栓,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