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齿轮和小齿轮最关键的术语

楼主(2022-01-22):
  在你的工业项目中选择一个或另一个齿轮时,知道不同类型的齿轮是如何工作的是关键。因此,在设计稳定的旋转传动装置(保持恒定角速度)时,深入分析齿轮和小齿轮齿面的啮合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齿轮计算的核心。为了面对这个复杂的过程,让我们首先正确建立关于齿轮最关键的术语:

  ·齿轮比:基本上是两个啮合齿轮的转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齿轮对另一个齿轮施加一个力。该比率源于两个齿轮的直径差异,将最小直径之一命名为“小齿轮”。基本上,这个因素意味着两个轴之间的转速差。因此,记住齿轮和小齿轮的啮合,齿轮比的计算方法是使用齿轮上的齿数除以其小齿轮上的齿数。

  ·节圆直径:根据齿数和齿轮运转的中心距确定。

  ·基距:在渐开线开始的基圆处测量的螺距。

  ·中心距:等于小齿轮的节圆直径和齿轮的节圆直径之和除以二。

  ·圆齿距:沿节圆测量的齿轮中一个齿上的点与下一个齿上的点之间的圆距离。两个齿轮必须具有相同的节圆才能相互啮合。

  ·直径节距(模数):齿轮齿的标准量度。它是每英寸节圆直径的齿数。增加齿的尺寸会减小直径节距。通常,径节的范围在 25 到 1 之间。

  ·安装距离(D):齿轮轴与螺距角线的交点与齿轮上的参考点之间的距离。遵守该距离意味着确保正确安装和使用带齿部件。

  ·压力角(倾斜角):齿轮齿在直径节距处的斜率。如果压力角为 0,则齿平行于齿轮的轴,这使它成为正齿轮。

  ·螺旋角:齿的纵向倾角。当螺旋角为 0 度时,齿平行于齿轮的轴,这意味着我们也将指正齿轮。

网友A:
太棒了,我是做泳池设备水处理设备的,你太专业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