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200加ktp1200和3台smart组网

楼主(2022-01-23):
用一台tp1200   一台 ktp1200   和3台smart  sr60  通过交换机组网控制一条产线。两台屏的程序和画面都是一样的,只是设置了不同的ip地址。

现在的问题是,单独用一个屏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如果两台屏同时接入的话,tp1200跟plc的通讯就时好时坏。

请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下,指引下方向。

网友A:
大概是两台触摸屏主站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