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款模拟量的传感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2-01-23):
菲斯托深度模拟量传感器。这款是四针的   控制柜那边应该已经转成3芯了,那么这个要做个四芯转三心的接头,那么,我要接的针脚的编号1 2 3 4应该对应的是电路图中的那根线呢,以及型号及相关资料在哪里

网友A:
以下内容供参考;

1 BN 电源(24V)

2 WH模拟输出0V

3  BU 0V

4  BK 模拟输出+

 3针时把两个0V接在一起即可。

网友B:
2 4信号输出线 写得很清楚啊

网友C:
从楼主给的图纸中无法判断哪个针脚对应电源和信号,但是四针中其中两个电源“0”是接一起的,所以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看做三针来用了,建议找找对应型号的传感器接线图

一般来说1、2为电源,3、4为信号!

网友D:
四心转三心,应该是0V短接了吧,找到你的感应器,把对应针脚对应上

网友E:
四芯中两个0V并成一根即可。

引脚定义可以到Festo官网查找对应型号手册查询,或者致电供应商让他们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A:
由于该传感器的针脚设置有特别之处, 特上传个图。

网友F:
我通常不看图纸,有时候图纸都是错的,找找说明书接好后量一下

网友G(2022-02-23):
最佳办法就是看产品使用说明书,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H(2022-04-02):
给个图自己看吧 资料打了传不上来,基本就是1电源正极 3电源负极,24为信号线

网友I:
这传感器怎么看起来像气缸上位置检测的磁性开关

网友J:
楼上的都是大佬,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