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控制算法

楼主(2022-01-23):
最近研究了一种万能控制算法,并且在多个行业成功应用,如果嵌入到国内外的PLC和DCS中,取代原有PID回路和复杂回路,控制系统的性能会大幅度提高,有着良好的推广价值。算法适用于各种能控的复杂系统,融合了PID和预测控制的优点,克服了它们的缺点,实施和整定都非常容易,具有即插即用、跟踪和抗干扰速度快、鲁棒性好、精度高等特点,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如有打扰请多包涵。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y1G7J2

楼主:
从事连续系统控制系统开发的,且控制系统复杂搞不定的,可多交流。

楼主:
看了一下几年前的论坛

 有问有答之: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

万能控制系统绝对比现有国内外的PID算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管你如何整定(自整定、测试整定等),即使PID参数是最优的,控制性能都要比万能控制系统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几年前的论坛 有问有答之:为何已选择了PID控制温度还是无法稳定?-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gongkong.com)万能控制系统绝对比现有国内外的PID算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管你...

刚才搞错了,应该是现国内外DCS中的PID算法

楼主:
对于复杂一些的系统,PID只有进入到稳态附近以后才有投自动,或者需要分段控制以后才能完全投入自动。万能控制系统可以从任意的初始状态自动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对于大容性和大滞后系统,PID要么调节速度和抗干扰速度都比较慢,要么会出现振荡现象。

网友A:
所有算法在云服务器上,受限制太多了,服务器安全、网络稳定性、网络速度等等。

从稳定及安全考虑,自动控制最好在现场控制,这个算法虽好,但和实际脱节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算法在云服务器上,受限制太多了,服务器安全、网络稳定性、网络速度等等。从稳定及安全考虑,自动控制最好在现场控制,这个算法虽好,但和实际脱节太厉害。...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控制系统长期在云平台上运行网络的稳定性对控制性能会有影响。实际上算法可以嵌入到任意的硬件系统。现在建立的云平台系统,主要是方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远程进行闭环控制,以便迅速的观察到控制效果,达到测试、验证、推广的目的。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在工作中如果有搞不定的难控制系统,都可以远程连接到我们云平台的万能控制算法,进行实时闭环控制。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和控制要求,为大家提供相关控制方案的思路。

楼主:
当前PID整定方法无论是自整定还是人工整定,基于经验的偏多,且微分的调整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而万能控制算法有完善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的检验。

楼主:
特别是温度系统,我们可以将自整定和任意分段分段控制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全自动从任意起始温度控制到最终温度,不管滞后和容性多大,总是以最快的速度上升或下降而不超调。

楼主:
远程实时控制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对方系统上位机能够上网即可。经过近半年的测试,现有的商业网络也比较稳定,基本不会断线,即使存在网络延时的不确定性,系统仍然保持良好的性能。对于毫秒级或微秒级的快速系统,算法只能在本地进行闭环实时运行。

网友B:
万能控制算法好,对于PLC来讲,大惯量系统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控制算法好,对于PLC来讲,大惯量系统很适用。



谢谢! 是的,算法可以嵌入到DCS和PLC等任意的控制系统中。我们工控人对于大惯量系统想了很多办法来进行控制,各有各的招。

楼主:
本质上讲,我们的算法融合了PID和模型预测控制的优点。PID微分的整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设置大部分靠经验,缺乏理论的支撑,对于大容性和大滞后系统,尽管可以控制,但性能比较差。模型预测控制虽然不要求精确的数学模型,但对模型精度也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否则靠反馈校正很难达到相应的控制性能,前面讲过,在大干扰不可测时,模型预测控制的性能是比较差的。

楼主:
对于高温炉大容性系统来说,打开炉门是一个大干扰,一般温度要降低几十度,在关炉门后,在常规PID控制算法下,炉温回复到正常温度要30-50分钟,对用户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设计者就会想很多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在炉门上加接近开关,检测炉门的开关状态,在开关炉门的时候进行所谓的智能控制,开炉门时控制器的输出上升到一定值,关炉门后控制器输出回复到正常工作点上,抗扰动的时间也会大幅度的缩小。但这种方式有几个缺陷:一、需要加接近开关等设备,算法的逻辑要进行一定的处理;二、通用性不强,控制性能受温度工作点不同、开炉门时间长短等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而我们的算法,不需要加接近开关,而且系统始终闭环运行,具有快速消除干扰的能力,几分钟就能回复到正常设定值。

楼主:
PID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整定方法,大部分连续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阶加纯滞后过程,对于纯滞后比较小的这类过程,国内外有经验的工程师一般将积分时间设置为时间常数,比例作用则根据希望的响应速度来设计,如果希望响应速度快,比例作用强一些,反之则弱一些,微分时间一般设置为零。这种方式对一部分系统还是有效的,但对大容性和积分过程来说,如果希望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抗干扰速度都要快的话,这种整定方式是有很大缺陷的,是达不到用户要求的,我相信大部分过程控制实践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楼主(2022-02-22):
引用 楼主:
PID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整定方法,大部分连续过程可以看作是一阶加纯滞后过程,对于纯滞后比较小的这类过程,国内外有经验的工程师一般将积分时间设置为时间常数,比例作用则根据希望的响应速度来设计,如果希望响应...

这里所指的干扰特指输入干扰(在被控对象的输入端),按照上面整定的方式,效果比较差,而输入干扰又是广泛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控制算法好,对于PLC来讲,大惯量系统很适用。

大家在工作中如果碰到PID控制回路性能不好(振荡、抗干扰能力差、长时间达不到稳态等),大家可以和我交流,能提供相关历史趋势图片或者历史数据更好,假如是PID参数问题的话,我将为PID参数设置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我在PID整定上有一些理论和经验的积累。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xiuzhang_2000"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万能控制算法好,对于PLC来讲,大惯量系统很适用。大家在工作中如果碰到PID控制回路性能不好(振荡、抗干扰能力差、长时...



我们是控制算法的设计者,而不是控制算法的搬运者,有自己的控制思想体系,不必言必称“希腊”。

楼主(2022-04-20):
引用 楼主:
"UCS"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引用 "xiuzhang_2000"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万能控制算法好,对于PLC来讲,大惯量系统很适用。大家在工...



万能控制算法具有快速的刹车性能,比PID的刹车速度快N倍,可以迅速的抑制超调,而不至于引起翻车(振荡)。

楼主:
对于大容性过程(无任何纯滞后)几种PID控制的仿真效果,实际应用效果也差不多。第一种不完全微分且微分先行的PID方式,无论是跟踪速度还是抗干扰速度,性能都非常优良;第二种小积分作用,设定点跟踪有超调;第三种大积分作用,设定点跟踪没有超调(如果控制器输出饱和,设定点跟踪速度会非常慢),且抗输入干扰的速度效果很差。由于实际过程或多或少含有纯滞后,这样就导致常规的PID控制性能比较差,且参数不易整定。

网友C:
plc的编程采用梯形图的方式,采用大量专业术语和电工符号,以及一堆联锁互锁自锁等逻辑。需要专业工程师来进行编程。

而且 plc编程无法包含视觉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模块以及目前新型硬件传感器模块,比如3d测量设备,激光设备等,也无法包含新型软件和算法比如深度学习,halcon,opencv的软件。

为了适应自动化领域对视觉和其他智能制造的要求,本人计划设计了一套全新的自动化编程操作系统,它力求兼容所有软件和算法以及各种新型硬件传感器设备。采用中文指令集,使用流程图和决策图的逻辑思维方式来编写程序。让普通产业工人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可以掌握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和调试。

目前深度学习在视觉领域看起来越来越火。 但是机器学习的本质让它无法量化检测分析目标。

我的视觉框架采用多层次定位+检测。可以解决传统检测中位置不固定和不稳定的问题(深度学习的优势),又可以量化分析检测目标。

目前的基于轮廓形状的模板匹配算法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都是亚像素级别。而pww特征提取可以一次扫描图像获取纹理、颜色、区域、轮廓和形状的量化特征。因此,机器视觉采用定位加pww特征提取技术。或定位加深度定位再加pww特征提取技术的方案将成为主流。

产品下载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ww71/6204714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P-qWqNja_S33TpQFRpiTg

提取码:1234

楼主(2022-05-20):
引用 楼主:
对于大容性过程(无任何纯滞后)几种PID控制的仿真效果,实际应用效果也差不多。第一种不完全微分且微分先行的PID方式,无论是跟踪速度还是抗干扰速度,性能都非常优良;第二种小积分作用,设定点跟踪有超调;...

上面的图表明:对于大容性过程,如果PID参数的积分时间设置为过程的时间常数,不管比例作用多强,抗输入干扰的能力都非常弱。同时,在控制器输出饱和的时候,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时间也非常长。

楼主:
希望在国产的PLC和DCS等系统中,采用万能控制算法作为最基础的通用控制模块,全面取代传统的PID控制算法,克服PID控制算法的缺点和不足,使国产PLC和DCS采用原创性的技术创新、突破、超越,而不仅仅是学习、模仿、跟随,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流程工业中需要采用先进控制算法才能解决的控制难题,直接调用该通用控制模块即可,不需要复杂的算法设计和参数整定。

Universal Control System万能控制算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y1G7J2

楼主(2022-12-22):
最近万能控制系统完成了在中央空调温湿度控制中的应用,温度控制在±0.015度,相对湿度控制在±0.5%,调节阀调节迅速但不发生振荡,温度的容性非常大,大于120000秒。没有采用死区控制、分程控制以及串级控制,没有解耦环节、也没有控制逻辑,不将相对湿度转化为绝对湿度,不计算热焓,在任意初始温度和湿度下直接投用,快速到达设定点。

楼主(2024-02-16):
2024年2月6日,我们对一家上市公司水加热装置的温度进行了远程控制,进行了升温控制、降温控制、抗大干扰控制以及自动整定。这些工作在90分钟全部完成,以最快的速度升温和降温,且无任何超调,在大扰动的情况下(循环水流量大幅度变化)控制性能不受影响,平稳状态控温精度±0.0 1度(如果本地控制,因为纯滞后时间减小,效果会更好),受到这家工程师的好评。

网友D(2024-08-07):
怎样使用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