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的运动控制器中同步运动的电子齿轮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1-24):
电子齿轮功能用于两个轴的连接,将主轴与从轴按照一个常数齿轮比建立连接,不需要物理齿轮,使用指令直接设置电子齿轮的比值,由于是使用软件实现的,故电子齿轮比可以随时更改。

电子齿轮功能通过指令CONNECT、CONNPATH实现,将一个轴按照一定比例连接到另一个轴上做跟随运动,一条运动指令就能驱动两个电机的运行,通过对这两个电机轴移动量的检测,将位移偏差反馈到控制器并获得同步补偿,这样能使两个轴之间的位移偏差量控制在精度允许范围内。

电子齿轮连接的是脉冲个数,例如主从轴连接比例为1:5,给主轴发送1个脉冲,此时对应给从轴发送5个脉冲。

CONNPATH与CONNECT的相同点:二者的使用语法相同,连接的都是脉冲个数,CONNPATH连接到单个轴的运动的效果与CONNECT相同。

CONNPATH与CONNECT的区别:CONNECT连接的是单个轴的目标位置。CONNPATH是连接的是插补轴的矢量长度,此时需要连接在插补运动的主轴上,连接到插补从轴上无法跟随插补运动。CONNPATH会跟踪XY轴插补的的矢量长度变化,而不是跟踪单独的X轴或者Y轴。

语法:CONNECT/CONNPATH(比率,被连接轴) AXIS(连接轴)

电子齿轮的连接比率:比率可正可负,可为小数,连接的是脉冲个数,要考虑不同轴UNITS的比例。

比率可以通过重复调用CONNECT/CONNPATH指令动态变化(连接成功后保持连接状态),取消连接时用CANCEL或RAPIDSTOP指令。

假设连接轴0的UNITS为10,被连接轴1的UNITS为100,使用CONNECT连接,比率ratio为1,CONNECT(1,1) AXIS(0)

当轴1运动S1=100时,轴0运动S0=S1*UNITS(1)*ratio/UNITS(0)=100*100*1/10,此时运动1000。

例子:

RAPIDSTOP(2)

WAIT  IDLE(0)

WAIT  IDLE(1)

BASE(0,1)

ATYPE=1,1

UNITS=10,100

DPOS=0,0

SPEED=100,100

ACCEL=1000,1000

DECEL=1000,1000

SRAMP=100,100

TRIGGER                    '自动触发示波器

MOVE(100)  AXIS(1)         '轴1运动100,此时轴0不动

WAIT IDLE(1)               '上一段运动不连接

DELAY(10)                  '延时10ms

CONNECT(0.5,1)  AXIS(0)    '轴0连接到轴1,比例为0.5

MOVE(100)  AXIS(1)         '轴1运动100,轴0运动500

0目标位置:DPOS(0)=DPOS(1)*UNITS(1)*ratio/UNITS(0)=100*100*0.5/10=500

电子齿轮运行波形图

楼主:
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 www.zmotion.com.cn  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

楼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