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gr1.12识别不了虚拟网卡怎么办

楼主(2022-01-25):
同样的西门子完全可以识别

有没有知道的,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升级试试,有1.13版的,个人感觉你参数没对,你先本地测试能不能通讯上。

网友B:
重新安装下软件试试吧,驱动看看有没有安装完整呢?

网友C:
不是系统问题就好。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试试,有1.13版的,个人感觉你参数没对,你先本地测试能不能通讯上。...



这里面没什么参数,局域网的网卡是可以看到并通讯的,台达的服务器坏了,没有1.13的,你有吗?发我一个谢谢!我的邮箱是91507731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下软件试试吧,驱动看看有没有安装完整呢?



都试过好多次了,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系统问题就好。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都试过好多次了,不行呀,高版本也没有,台达官网又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香奈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升级试试,有1.13版的,个人感觉你参数没对,你先本地测试能不能通讯上。...】进行回复:        ------------------...



抱歉我也没找到,台达的东西是这样的,经常遇到,这ISP早些年就出来了,但是一直不稳定。某些东西还是不错的。
我还在测试虚拟网卡中,有消息了,再回你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用的台达什么PLC 。然后台达的PLC 有专用的网络地址,比如192.168.1.5。那么就必须在这个网段内,
 很多虚拟网卡设备不是这些网段地址。我用的蒲公英就在172的网段过载10开头的网段。可以用485的端口连接,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用的台达什么PLC 。然后台达的PLC 有专用的网络地址,比如192.168.1.5。那么就必须在这个网段内, 很多虚拟网卡设备不是这些网段地址。我用的蒲公英就在172的网段过载10开头的...



我用的DVP-SE的,用的有人的4G路由器,用这个虚拟网卡主要目的就是可以通过4G远程下载管理PLC和触摸屏,commgr识别不了网卡,就更不用说修改IP地址了,不过我试过WPLSOFT可以远程管理下载,不过这个软件管理子程序不太方便,不习惯使用,再加上是在以前的程序上面修改的,以前就是ISP做的,真是头疼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打400,讨论来讨论去的,你觉得别人的能力能超过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打400,讨论来讨论去的,你觉得别人的能力能超过厂商?...



厂商就是个p,400打了几次,屌用没得,他说他们只负责PLC应用,软件他也无能为力,网站到现在还进不去,让单独发个新版本,四五天了,都没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为什么不直接打400,讨论来讨论去的,你觉得别人的能力能超过厂商?...】进行回复:        --------------...



抱歉,目前网站还在维护,如果你需要任何资料或者软件,请直接把你要的资料或者软件名称(版本)发送到这个邮箱:cs.service@deltaww.com,它会回复你下载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