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浮动密封磨损严重不用急,用它修6小时就搞定!

楼主(2022-01-25):
  关键词:电机浮动密封磨损、密封位磨损修复、电机密封位维修

  电机浮动密封工作原理:

  浮环密封的原理是靠高压润滑油在浮环与轴套间形成油膜,产生节流降压,阻止高压侧气体流向低压侧。因为主要是油膜起作用,故又称为油膜密封。在工作时,浮环受力情况与轴承相似,所不同的是:对轴承而言,轴浮动而轴瓦固定不动,因此当轴转动而产生油膜力时,会将轴抬起;而对浮环来说,由于浮环重量很小,故轴转动而在浮环与轴的间隙中产生油膜浮力时,浮起的将是浮环,轴是相对固定的。根据轴承油膜原理知道,浮环与轴完全同心,则不会产生油膜浮力,反之,如浮环与轴承偏心,则轴转动时会产生油膜浮力,这浮力使浮环浮起而使偏心减小。

  电机浮动密封磨损案例:

某企业循环风机的电机在拆检过程中浮动密封位置磨损严重,磨损程度达17mm。企业考虑了几种传统修复方法,但均不可靠,补焊导致的热应力是不可控因素,而对于激光熔覆无论是价格还是修复工期都不合适。

  电机浮动密封磨损修复工艺:

  为了恢复生产避免更大的损失,企业在得知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不拆卸就能进行维修,立即采用了该技术。该技术不需要对设备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修复材料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不仅可以有效处理电机轴浮动密封磨损,而且还可以大大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1)用氧气乙炔表面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不能重复烤同一部位;

  (2)磨光机打磨修复面,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保证修复面粗糙洁净干燥;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涂覆在修复表面,沿基准刮研;

  (4)因为磨损量较大,材料需要分多次涂覆,最终恢复至原始轴径;

  (5)涂覆完成后,加温固化;

  (6)固化完毕后,装配浮动密封到位开机试运行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