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驱动器修改参数后报警

楼主(2022-01-25):
欧姆龙驱动器R88D-1SN04H-ETC 1.4版 在修改刚性或惯量比后,驱动器出现8700和1301报警,断电、重新导入参数都没有效果,从另外的正常的机台对调一个驱动器后可以正常使用。把报警的这个驱动器换到那个机台上再次导入参数后正常。疑问:1.为什么对调后导入参数可消警?  2.在查看程序时发现两台机的PLC中设置的这个驱动器都是1.2版但是实际的驱动器却是1.4版这个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