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plcERRPR闪红灯问题

楼主(2022-01-26):
1214C DCDCDC 组态一个热电偶模块,在上电后所有指示灯正常。但是在博图上组态后将配置下载到PLC后CPU的ERROR和热电偶模块都在闪红灯,通过博图将PLC重置后恢复正常。只下载CPU配置,不组态其他模块,CPU同热电偶模块指示灯正常。求大佬赐教

网友A:
1、模块组态是不是有问题,比如版本号。

2、模块输入信号电流、电压是否正确?

3、硬件配置和实际连接的不一致,也会error一直闪。

4、检查模块之间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B:
应该是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块组态是不是有问题,比如版本号。2、模块输入信号电流、电压是否正确?3、硬件配置和实际连接的不一致,也会error一直闪。4、检查模块之间有没有连接好...



模块组态没有问题,检查过很多次了,实物和博图组态都是一样的。除了电源线意外没有接任何的线。从之前一接过一次24V电压的温度传感器过后就开始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块组态是不是有问题,比如版本号。2、模块输入信号电流、电压是否正确?3、硬件配置和实际连接的不一致,也会error一直闪。4、检查模块之间有没有连接好...



如果说是电压的问题的话,我现在只接了24V的电源线,没接其他任何线,就不应再报错了啊。但是现在还是只要一上电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线错误



我只接了24V的电源线,其他没有接任何线缆。也尝试过将PLC重置,重置完成后确实是不闪了,但是一下载程序就又开始闪,哪怕是下载空的程序也要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