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输出信号解答

楼主(2022-01-26):
系统输出信号中的X是怎么解读的?请各位高手解惑,看说明书是七位数字,但是机器人上面显示好像是八进制算法,有点搞不清楚,像第二个应该是多少?是30027吗?

网友A:
X 表示0-7 。如你照片显示当前30011和30017为高电平,30020 30021 30023也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表示0-7 。如你照片显示当前30011和30017为高电平,30020 30021 30023也为高电平。...



能看出这么多信息?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来先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X 表示0-7 。如你照片显示当前30011和30017为高电平,30020 30021 30023也为高电平。...】进行回复:     ...



InkedInked6e7b3fcd76ec427ba4ef62e636cdcc73_w_094137_LI.jpg这样还看不懂我就没法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