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guide软件如何与真实机器任连接

楼主(2022-01-26):
在软件中自动生成的程序,如何导入实际示教器中运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LS/TP文件可以用U盘插到示教器后直接加载

楼主:
项目要求通过在线方式进行虚拟程序的实际验证,用U盘不行。

网友B:
robotguide 好像不能在线吧。我也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botguide 好像不能在线吧。我也在研究。



可以在线。我试了但是相对位置不对,不知道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shuiwuy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robotguide 好像不能在线吧。我也在研究。】进行回复:        ---------------------------...



在线轨迹还真没弄过。上下载程序我都是用U盘。

网友C(2022-11-25):
不可以的

网友D:
只有用U盘,把程序拷贝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