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轴跑内圈有什么影响?如何维修

楼主(2022-01-26):
  引风机是通过叶轮转动产生负压,进而从系统(设备)抽取空气的一种设备。设备频繁运转后,经常会出现轴磨损的情况,进而引发轴跑内圈的故障。那么风机轴跑内圈会有什么影响?如何维修呢?

  我们先来看下风机轴跑内圈会有什么影响?

  1、对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它加剧配合部件的磨损,严重的甚至报费,损坏了设备,降低了机器精度;

  2、由于增大了摩擦力,把大量能量转化成了无用的热能和噪声,降低了运行效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停止运行,安排检修。

某企业一台引风机出现跑内圈的情况,轴承位直径Ø140mm,宽度64mm,轴承位磨损0.5-1mm,转速为800-1400r/min。由于企业停机检修时间紧迫,必须采用快速维修方法。

  风机轴跑内圈解决方案:

  可以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快速修复,该材料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同时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针对传动部件磨损导致的停机问题,可基本实现现场3~6小时快速维修并恢复生产。操作步骤如下:

  ①磨损的轴表面进行处理,烤油打磨,直至露出金属原色;

  ②用无水乙醇清洗表面,确保表面无油无杂质,晾干;

  ③工装内表面、侧面涂抹脱模剂SD7000,螺栓处可涂抹厚一点,便于拆卸;

  ④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均匀涂覆到表面;

  ⑤装夹工装;

  ⑥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

  ⑦用外径千分尺核实尺寸;

  ⑧必须热装轴承,控制好轴承加热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