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可靠的数据采集模块的生产厂家

楼主(2022-01-27):
请问,除了研华外,国内生产串口服务器(串口转TCP协议网关)、AI/AO(485或者TCP)、DI/DO(485或者TCP)等远程采集模块的厂家,哪些质量和口碑比较好的?纯粹小白一个,各位行家多多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东西呢主要看楼主的兜儿宽裕不,研华的东西当然不用说,国内的也有很多,某宝上大把的是主要是售后能跟得上。个人用过 格控 还可以吧。这个模块嘛主要是通讯能力的强弱,抗干扰能力。经常遇到同一种模块不同位置,就通讯丢包,换一个地方又是正常的。而且AD的和I/O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厂家。可以先买过来用了才有发言权,可以去看看某鱼看看二手的。

网友B:
远程IO模块

我们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