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位机的控制过程

楼主(2022-01-27):
我这里再调试一台设备,关于上位机问题说是上位机选择有没有这个功能,然后HMI选择是否使用,意思我明白了,那么他是如何实现的呢,网线通讯。谢谢!!!

网友A:
1、常见的上位机 有 组态软件(运行在电脑上)、HMI ;  常见下位机 有 PLC、传感器等现场的执行系统;

2、上位机  与 下位机 的通讯,接口通常是 以太网、串口,走各种各样的协议,大多都取决于 下位机支持的协议;

3、上位机与下位机 通过相应的驱动 建立好连接后,在上位机 建立变量 与下位机的 所使用的变量寄存器进行对应,来实现数据交互。

可以看些 相关的文章,利于理解更透彻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d1c46a0100g3zf.html

https://blog.csdn.net/faihung/article/details/79383660?spm=1035.2023.3001.6557&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_bbs_down.none-task-blog-2~default~OPENSEARCH~Rate-15.nonecase&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_bbs_down.none-task-blog-2~default~OPENSEARCH~Rate-15.nonecase

网友B:
上位机通俗点儿讲就是电脑,最好是工业电脑,用于采集和控制现场的下位机(相对于上位机而言,位于工厂一线)的数据

上位机具有存储量大,但时效性不强;下位机及触摸屏配合属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C:
你发的帖子  我没有看明白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你想问啥,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很多智能型设备需要专用的驱动。

网友E:
到底想做什么

工控机也有 触摸屏也有的意思?

网友F:
上位机一般是通过自身的脚本编写逻辑输入和输出信号,最后再把结果或者是执行的动作返回到执行器,一般的通讯模式是TCP/IP。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我大概猜了一下你的功能:

上位机可以选择HMI具备哪些功能是这意思吧?

大概就是整个系统可以监视,控制,查询,删除,修改等。上位机要对1号HMI进行配置,他只能具有监视和查询的功能。上位机对2号HMI的配置则是控制和修改······这大概就是上位机选择HMI的功能,HMI选择是否使用的意思。

你这个看需求的复杂度,如果HMI功能固定,你可以利用权限实现你要的功能。如果HMI的功能不固定,比如1号HMI今天可以监视查询,下一个班次他需要监视查询删除修改等功能,需要上位机随时来变更HMI具备的功能你就比较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

我简单给你说个思路:

1.功能是否具备,体现在触摸屏上就是这个功能按钮(电机启停按钮)是否显示,而这个功能按钮(电机启停按钮)是否显示的状态位由上位机来控制。

2.功能是否启用这还用说吗?

网友H:
我是小白,提供方案仅供参考

在HMI上做两个变量,一个用上位机控制,一个用HMI控制。

上位机优先与HMI

只有上位机选择存在功能了以后,HMI才有选择是否使用的权利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上位机发送数据改变程序功能。

网友J:
想想 如没有上位机、HMI ,会怎样?你就明白为何要用它们了。

版主的提问确实不是很明确,似乎是想知道上位机、HMI是怎么参与控制的。

上位机、触摸屏都可以叫HMI ,就是人机界面。通过HMI 实现人机交互操作,如果没有这个,以前就是通过按钮,指示灯,光字屏,显示仪表,数码管,记录仪等来实现。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这个HMI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操作、监视、记录等工作。工控机,触摸屏都可以做为关键字在百度里查看其详尽区别。

网友K(2022-03-08):
煌牌自动,26年专注国产贴片机研发、生产及销售、供应高性价比的LED贴片机、三星贴片机、HM520h,SM481p,SM482p等、SMT/led贴片机、二次电源BMP模块磁芯研磨机、pcb自动插板机、SMT自动化定制。销售热销:⒈8565020547,+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