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人机如何单独制作时分秒的总运行时间显示

楼主(2022-01-28):
请问大神,这个人机上的总运行时间是如何制作的,里面小时不是24小时制的,可以一直累积下去,启动就计时,按停止就停止几时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5sAOy0yN78-AKBu-5pTg

提取码:krai

网友B:
设备的累积时间一般是在PLC里做好呢。

网友C:
循环脚本里累加就行了,有关开关量做控制,通就加,断就停。

网友D:
第一  在项目中  一般是写在plc 中, 自加1 程序  , 按秒加 ,   达到秒钟60 分钟加  , 秒钟变为0 类似这样的功能块。

第二  做在 屏幕的内部程序中, 但是这样在项目中使用不是很多, 对工程师技术水平相对高些。

网友E:
循环脚本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具体怎么做,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F:
组态一个按钮开关,在策略里面写脚本就可以了。

网友G:
 这好做的嘛, 启动和停止就是一个开关量,自己做一个计时器就很简单。

网友H:
可以脚本自己做,也可以在PLC中做

网友I:
一般在PLC程序里面做秒、分、时、天累加程序,然后连接要显示的变量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5sAOy0yN78-AKBu-5pTg 提取码:krai...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香奈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5sAOy0yN78-AKBu-5pTg 提取码:krai...】进行回复:   ...



这个去百度网盘里可以自己提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