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与数据采集模块485通信问题

楼主(2022-01-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哈

一台台达ES2PLC与数据采集模块进行RS-485 RTU通信,来采集模拟量数据。

现在通信呈贡也采集到数据了,但是数据看不懂,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时是什么情况。

数据采集模块采集范围4-20mA电流,对应数值819-4095。

但是我plc采集到的最小数值(低于4mA时)为什么是3 51?

电流调到4.4mA时数值是3 9?

数据采集模块用测试软件能正常显示数值,电流有0.05mA的误差。

网友A:
数据需要处理换成16进制,高低位组合,03(H03),51(H33),组合后是H333 == 8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需要处理换成16进制,高低位组合,03(H03),51(H33),组合后是H333 == 819...



谢谢,进制转换这块搞明白了。 可是当我把电流一点点加大的时候得出的数值却忽大忽小,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