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将Z轴归零?CADZ轴归零教程

楼主(2022-01-29):
CAD绘图过程中,当Z坐标不为零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查询距离不准确,无法倒角/圆角,无法延伸/裁剪等。那CADZ轴归零该如何操作呢?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中Z轴归零的方法技巧吧!

CAD中Z轴归零的方法:

1. 直接在特性面板里修改标高值

当图纸中只有少数几个同类图形Z坐标不为零时,可以用浩辰CAD中打开图纸文件,选择所有图形,在特性面板中修改Z坐标。如果图纸中有多种图形Z坐标不为零,这种方法就不行了,因为当选择所有对象后,特性面板里只显示公共属性。比如多段线的Z坐标是标高值,而直线则是起点和端点Z坐标,当同时选择直线和多段线时特性面板里并没有显示Z坐标。

CAD中怎么将Z轴归零?CADZ轴归零教程

2. 用CHANGE命令修改标高值

启动浩辰CAD后,输入CHANGE命令,点击回车确认,框选要修改的对象,点击回车确认,输入P,点击回车确认,输入E,点击回车确认,输入0,点击回车确认。

CAD中怎么将Z轴归零?CADZ轴归零教程

CHANGE命令可以同时选中直线、圆、多段线等图形并修改标高。如果直线的起点和端点的Z坐标相同,可以被成功地将Z坐标修改为0,但如果直线的起点和端点的Z坐标不同,命令行会提示:无法修改具有不同Z坐标的对象的标高,这种直线就无法修改了。

3. 利用扩展工具命令

(1)FLATTEN

浩辰CAD扩展工具中有一个叫变平或三维转平面的命令:FLATTEN,这个命令并不仅可以将有Z坐标的图形的标高改成0,且可以将三维对象转换为平面对象。此功能直译为变平,可以将所有图形都投影到当前视图平面上,主要有下面两种作用:

a. 三维转二维,在模型空间直接可以将三维模型投影转换为二维图形;

b. 去除图形中不必要的标高,如果你的图形有些不在XY平面上或出现了空间曲线,也可以用FLATTEN进行处理,让所有图形都恢复到XY平面上。

启动浩辰CAD后在命令行中输入FLATTEN,点击回车确认,如果可以执行,就表示你的CAD支持此命令。或者在菜单栏中依次点击【扩展工具】—【编辑工具】—【三维转平面】。

CAD中怎么将Z轴归零?CADZ轴归零教程

(2)CHANGEZ

在浩辰CAD扩展工具中还有一个专门改Z坐标的工具:CHANGEZ,此命令操作非常简单,执行命令后,框选所有要改Z坐标的对象,直线(包括起点和端点Z坐标不一致的直线)、圆、多段线以及共面的图块等标高都可以改为零,图块、三维模型也只是将标高值改为零,三维模型和图块都会维持原样,因此如果图块内部图形有不同的Z坐标,也无法处理。

CAD中怎么将Z轴归零?CADZ轴归零教程

本篇CAD教程中小编给大家分享了浩辰CAD软件中三种将CADZ轴归零的方法,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