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设备使用的编码器如何更换其他品牌?

楼主(2022-02-07):
各位老师,请教原设备为进口织布机,使用的编码器为倍加福编码器,现因进油而损坏,无法使用,购买需进口,时间周期太长,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用其他编码器来替代。

网友A:
这你要看看这款编码器的技术参数,比如分辨率、接线形式

网友B:
把编码器技术参数搞清楚,再选择就不难。

网友C:
https://www.pepperl-fuchs.com/china/zh/classid_195.htm

到倍加福官网下个样本,搜一下型号,找到以上内容:58mm的法兰,24V供电,24V ABZ相差分输出,防爆;然后找其他品牌现货或者国产现货相同供电类型相同信号类型(相似机械尺寸/法兰尺寸)按照接口一对一应接线,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没啥问题。极个别会出现产品不适配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ttps://www.pepperl-fuchs.com/china/zh/classid_195.htm 到倍加福官网下个样本,搜一下型号,找到以上内容:58mm的法兰,24V供电,24V ABZ...



补充一下,根据你提供的铭签,分辨率360ppr,轴套是φ10的。总之最好下一个样本,然后将所有需要的机械/电气特性列出来,找一个能替代的。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找一个大一点儿的供应商,把样本那几页的截图和型号告诉他们,让他们找国产替代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https://www.pepperl-fuchs.com/china/zh/classid_195.htm 到倍加福官网下个样本,搜一下...



优秀!!!

网友E:
只要参数匹配,电压等级及基线方式以及分辨率等重要参数一致,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F:
1)按现有型号网上自己找全部数据,然后网上找对应产品;
2)把这个标签发给编码器的经销商,让他们找适合的替代品。

网友G(2022-03-15):
替换编码器,要注意以下几点:

1、编码器的轴径,安装方式;

2、分辨率,如1024,512,2048等等;

3,输出方式,看是否是HTL,TTL等;

4、分清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编码器;

5、电源供电电压,一般为DC5V,DC12V,DC24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