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PLC PPI转以太网_wincc集中采集多台PLC数据

楼主(2022-02-09):
下面介绍由多台200PLC利用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通过PPI转以太网之后,与上位机wincc以太网通信,实现水泵房系统的多台PLC以太网数据集中采集

硬件连接:

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无需配置直接插在200PLCport口上即可

Wincc通信配置

1、 打开 WINCC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右击【变量管理】,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文件;

兴达易控PPI-ETH-XD1.0

 2、 右击【TCP/IP】连接,选择【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定义一个连接名,点击【属性】,在【IP 地址】处填入模块的 IP 地址,点击【确定】;

兴达易控PPI-ETH-XD1.0

兴达易控PPI-ETH-XD1.0

3、右击工程栏【变量管理】组下的 【TCP/IP】连接,选择【系统参数】,在【单位】选项中的

【逻辑设备名称(D)】中选择“TCP/IP->(计算机网卡)”。

不要选带 auto 的网卡。

 兴达易控PPI-ETH-XD1.0

4.注意:配置过程中把200PLC通信口站地址

兴达易控PPI-ETH-XD1.0

5.与兴达易控(MPI-ETH-XD1.0)以太网模块的“S7TCP默认目标PLC地址”数值保持一致否则通信不上

兴达易控PPI-ETH-XD1.0

6.2PLC的以太网连接重命名为“AQSBF

AQ地址为192.168.10.13

兴达易控PPI-ETH-XD1.0

7.SBF地址为192.168.10.10

兴达易控PPI-ETH-XD1.0

8.建立变量连接

兴达易控PPI-ETH-XD1.0

9.数据读取成功

兴达易控PPI-ETH-XD1.0

以上就是wincc采集多台PLC设备通过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实现技术数据采集的配置案例

网友A:
折腾几个小时没弄个有用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