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指令控制威纶通某个切换开关是否能被按下

楼主(2022-02-09):
如题,我想用PLC上的某个指令的状态控制这个威纶通HMI上的这个切换开关是否能动作,请问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image.png把这里勾选然后选择你程序的那个状态位就可以

楼主:
找到了,安全 使用寄存器状态里就可以设置

网友B(2022-09-29):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