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三菱伺服故障输出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10):
如题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以及如果不用会怎么样,如果要用改怎么样选二极管,谢谢

网友A:
作用:线圈续流

如果不用:可能烧毁IO点

如何选用:直接买待续流的继电器

以上

网友B:
吸收继电器线圈断电时的反向过电压,微型继电器不必用这个二极管,因为线圈电感量小,过电压不足以损坏驱动三极管。

可以选最常用的1N4007。

网友C:
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用,就是防止烧坏接口

网友D:
预防反向电流烧毁伺服接口

网友E:
出于对继电器保护,一般要求不高基本用不上

网友F:
不是保护继电器,而是保护输出端口,防止继电器线圈的反向电动势烧毁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