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和台达A2-1021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10):
西门子S7-1200通过CM1241和台达ASD-A2-1021-L进行modbus通讯,使用速度模式,spd0=1和spd1=0已设置,使用P1-09来进行速度设置,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控制启动和停止,也可以读取一部分参数内容,但是不知为什么对参数P1-09进行速度写入时,无法完成,PLC的Modbus_Master中的done为一直显示无法完成,现在还是只能通过手动在伺服驱动器上对P1-09进行更改,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期待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参考下台达的伺服控制器说明书,是不是有个读写保护的参数?或者选择从哪里设定数据的选项,一般有本地设定和远程写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