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 PLC和运动控制器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2-02-10):
各位大佬好,小弟目前在做一个降成本项目,原方案就是使用博士力士乐一套的丝杆导轨加测量滑块+伺服,

现领导安排我用国产部件替代,有点摸不着头绪。

需要用到一个绝对值式光栅尺,例如fagor,ssi通讯(或其他通讯方式),总共三根轴,其中两根轴好说,精度不高,运动也简单,就是另一根主轴需要保证μ级精度(运动简单,直上直下,慢速),外接光栅尺,找遍了国产伺服或者PLC,能接绝对值光栅尺全闭环控制的基本没有。

我想问一下,根据我这些要求,是选择PLC还是运动控制器呢?如果是运动控制器的话全闭环的程序编写需要涉及到算法之类的么,还是和编写PLC程序类似?

希望大家能给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选PLC更好一点

网友B:
运动控制器的话,接口全闭环的问题肯定能解决,但是根据你的描述,直上直下,慢速,如果只是点到点要求定位精度到μ级就上个运动控制器的话属实说些微有点儿浪费。

PLC主控的话看程序大小,程序太大扫描周期太长了又没法保证控制频率,就没法保证精度和效果。

要不试试找松下A5(还是A6来着)的驱动器,我记得驱动器本身就支持双反馈全闭环的,国产有没有可替代的暂时不太了解。这样主控PLC就行,把提高控制频率保证精度这件事儿完全交给驱动器去做。这样下位机的控制频率要求就没那么高了。或者直接找双反馈的国产伺服驱动器(试一下)。

尽量不要搞松下驱动带三方电机,印象中松下的反馈信号和其他品牌适配老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器的话,接口全闭环的问题肯定能解决,但是根据你的描述,直上直下,慢速,如果只是点到点要求定位精度到μ级就上个运动控制器的话属实说些微有点儿浪费。PLC主控的话看程序大小,程序太大扫描周期太长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