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态王运行2个工程分别启动?

楼主(2022-02-12):
一台电脑2个工程,分别安装在不同目录下,生成2个启动图标,但是2个图标总是启动后一个安装的工程,求教如何做到2个工程的分别启动???

网友A:
为什么要运行两个工程,这样操作应该是不行的,建议装个虚拟机!

网友B(2024-02-29):
肯定启动最后安装的程序,因为最后安装后,已经重新设定了运行程序和 工程路径,工程路径被设定为最后安装的工程,

所以,只会启动最后一个,并且1个系统也只允许 运行1个工程。

楼上说的可行--装虚拟机运行另一个。

但是,这种用法,够奇特,为啥不两台电脑运行分别运行工程?   是为了省电脑吗?

单电脑使用的 话,

还不如 干脆把 两个工程 合并成 1个 工程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