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赛DM2282驱动器接地保护的

楼主(2022-02-13):
各位大神,我公司有十几台雷赛的DM2282型的驱动器用来驱动控制配套的雷赛步进电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机的电源连接线破损接地,数次造成驱动器损坏,由于驱动器输入电源上级只是采用的普通的保险管做了保护,往往短路后保险管损坏,同时驱动器也损坏了,想请教下诸位大神,这个接地造成的损坏应该怎么加保护,是增加隔离变压器还是在驱动器与电机之间再加一个断路器或者什么之类的保护,谢谢

楼主:
顶一下 ,有没有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