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pi转以太网无需编程实现200 224XP与200SMART PLC数据交换

楼主(2022-02-14):
200ppi转以太网无需编程实现200 224XP与200SMART PLC数据交换

本示例以 S7-200(CPU224XP) SMART200 为例介绍通过兴达易控PPI-ETH-XD1.0PLUS以太网实现200和smartPLC两者之间的交换数据。

兴达易控CHNet  DB9 公口X1连接 S7-200 PPI 口,SMART200 自带以太网口与CHNet 的以太网口通过交换机连接,CHNet 通过NetDevice 工具配置交换命令,实现实时高效的 S7-200 SMART200 的数据交换。

一、配置兴达易控CHNet 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 NetDevice,点击【搜索设备】,搜索到 PPI-ETH-XD1.0PLUS 后,点击【修改设备参数】;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2、新建客户机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1】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SMART200 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69;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102;连接超时时间默认为 10S

3】本地/远程TSAP

本地 TSAP

远程 TSAP

任意

01 00/01

任意

02 00/01

任意

03 00/01

4】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1 点击新建命令(SMART200 VW100~VW108 读取 S7-200

VW100~VW108

2 选择[本地远程],传输 5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3 本地站点(S7-200)设置 CHNet 所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

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对于S7200 而言,V 区对应DB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4 远程站点(SMART200)PLC 地址无需设置,数据区域选择DB 块,

DB 号为 1对于SMART200 而言,V 区对应DB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5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4、客户机监视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 说明通信成功。

二、验证数据交换

1、打开STEP7-Micro/WIN 的状态表,将 VW100~VW108 的数据分别修改为

12345;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2、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200 的状态表,对 VW100~VW108 进行数据监视;

兴达易控200ppi转以太网

3、两者数据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