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转以太网无需编程300PLC通过 NetDevice与1200PLC数据交换

楼主(2022-02-14):
300PLC转以太网无需编程300PLC通过 NetDevice1200PLC数据交换

应用概述:

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 通讯模块通过简单的命令配置,实现 S7300S7200 PLC S7-1200S7-1500S7200 Smart PLC 之间以太网通讯。本示例以 S7-1200 S7-300 为例,S7-1500SMART 200 与之步骤类似。

硬件连接:

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DB9 串口连接 S7-300 MPI /DP 口;S7-1200 自带以太网口MPI-ETH-XD1.0PLUS  的以太网口连接(多台 PLC 通过交换机连接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一、配置S7-1200

1、打开TIA portal V14,新建项目,组态,连接 PLC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2、选择 CPU,右键点击 PLC,选择属性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3、配置属性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1】选择保护;

2】访问权限设置为完全访问权限;

3打勾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IMOPC)使用PUT/GET 通信访问;

4】点击确认下载;

二、配置 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 模块数据交换命令

1、打开 NetDevice,搜索到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后,选择【修改设备参数】;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2、新建客户机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1】点击数据交换,右键创建新的客户机 0

2】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S7-1200 IP 地址,这里设置为

192.168.1.178;远程服务器的通讯端口号,默认为 102;连接超时

时间默认为 10S

3】本地/远程TSAP

本地 TSAP

远程 TSAP

任意

01 00/01

任意

02 00/01

任意

03 00/01

4】点击确认,创建客户机。

3、在客户机中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1 点击新建命令 S7-300 DB1.DBW100 开始的 5 个字的数据传送到 S7-1200 DB100.DBW0 开始的 5 个字)

2】 选择[本地远程],传输 个字;传输超时设置层 2S

3】 本地站点(S7-300)兴达易控MPI-ETH-XD1.0PLUS在总线的 PLC 的站地址,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DB 号为 1,字节偏移为 100,位偏移忽略;

4】 远程站点(S7-1200)PLC 地址无需设置,数据区域选择 DB 块,

DB 号为 100,字节偏移为 0,位偏移忽略;

5】 点击检查按钮可进行规则检查,点击确认按钮即可生成命令;

4、客户机监视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三、验证数据交换点击客户机监视按钮,【错误信息】为无错误,且【正确】有数据跳动, 说明通信成功。

1、打开SIMATIC Manager 变量表,对DB1.DBW100 进行数据修改为BC12H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

2、打开TIA portal V14 变量监控与强制表,对 DB100.DBW0 进行数据监视, 值为BC12H

兴达易控300MPI转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