氦检漏仪喷氦法介绍

楼主(2022-02-14):
氦检漏仪喷氦法检测优点:

1.检测灵敏度高,可精确定位

2.能实现大容器或复杂结构产品的检漏

氦检漏仪喷氦法检测标准:

检测标准主要有QJ3123-2000《氦质谱真空检漏方法》、GB/T 15823-2009《氦泄漏检验》

氦检漏仪法检漏流程:

1.将工件组装好后,再使用相应的工装,将工件连接到检漏仪上。

2.待确认连接OK后,按下检漏仪“开始”按键,检漏仪进入抽空检漏状态。

3.观察检漏仪显示屏上的显示的本底值达到4.0×10-10Pa.m3/s.

4.使用99.99%或999%的气,对工件可疑漏点,进行喷检测。

5.每个可疑漏点,喷1秒,观察检漏仪本底值3-5秒。观察检漏仪本底值有没有增加或检漏仪是否有报警输出。

6.按照步骤5依次检测其它可疑漏点。

7.喷气检测顺序是从上而下,先确认大漏点,8.检测结束后,先按下检漏仪停止按键,待检漏仪显示屏出现待机画面后,再拆卸工件。

氦检漏仪检漏过程的说明:

抽空

1.检漏仪开始后,先将工件内部的空气,从1.0E+5Pa 抽到小于1.0E+3Pa时,检漏仪是抽空状态,

2.这个状态检漏仪还没有处在检漏状态,但可以通过抽空时间和抽空的压力,来初步判断工件是否有大漏。

3.检漏口压力低于1.0E+3Pa时,检漏仪进入检漏状态。

4.检漏仪本底值会一直减小的状态,待检漏仪本底值,减小的状态,相对稳定时(测试的工件,本底值可以到4.0x10-10Pa-m3/s.左右),就可以进行喷氦测试。

5.不同的工件,会因抽空部分的内表面、工件的材料、密封的结构等条件影响,检漏仪的本底值也会不同。

检漏

1.喷氦时,至上而下,先找大漏点,处理后,再找小漏点。

2.每个可疑漏点喷氦1秒。察3-5秒(根据工件的体积或长度,观察时间要有所变化,长度每增加1米,观察时间要加1秒左右)如果连续喷氦,喷枪移动的速度不能超过1cm/秒,喷枪离工件表面距离≤5mm.

3.如发现检漏仪本底值增加,将停止喷氦。在可疑漏点处,重复喷氦1秒,观察3-5秒的操作。找到最大漏点处。

4.停止检漏仪,将工件取下维修。排除可疑漏点后。

再重新检测其它漏点。

报警检漏过程会有3个现象:

1,在喷氦的过程,检漏仪的本底值一直减小。可以判断工件没有漏孔,或存在的漏孔小于检漏仪的当前本底值。

2,在喷氦过程,检漏仪的本底值大于报警值,检漏仪处在报警状态,说明工件存在漏孔。漏孔的漏率,是当前情况下,检漏仪显示最大的本底值。

3,在喷氦的过程,检漏仪的本底值增加,但检漏仪没有报警。可以判断,工件存在一定的微漏,只是漏孔大小是符合要求范围的。如要找到可疑漏点。可重复的检测判断具体的位置,可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