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正运动技术的 ZCAN 扩展模块扩展时如何设置资源映射?

楼主(2022-02-14):
ZCAN 扩展模块扩展的资源需要映射后才能使用,IO 映射采用扩展模块上自带的拨码开关设置,轴映 射采用 AXIS_ADDRESS 指令映射轴号。

数字量 IO 和模拟量的映射编号规则略有不同,参见下文说明。

IO 映射 ZCAN 扩展板一般带 8 位拨码开关,拨 ON 生效,如下图所示,拨码含义如下:

1-44 CAN ID 用于 ZCAN 扩展模块 IO 地址映射,对应值 0-15;

5-6CAN 通讯速度,对应值 0-3,可选四种不同的速度;

7:预留;

8120 欧姆电阻,拨 ON 表示 CANL CANH 之间接入了 120 欧电阻。

拨码 1-4 选择 CAN 地址,控制器根据 CAN 拨码地址来设定对应扩展模块的 IO 编号范围,拨码每位 OFF 时对应值 0ON 时对应值 1,地址组合值=拨码 4×8+拨码 3×4+拨码 2×2+拨码 1。

拨码开关必须在上电之前拨好,上电后重新拨码无效,需再次上电才生效。

不同地址对应数字量 IO 编号分配情况如下表,数字量起始 IO 映射编号从 16 开始,按 16 的倍数递增。

不同地址对应模拟量编号分配情况如下表,模拟量 AD 起始 IO 映射编号从 8 开始,按 8 的倍数递增。 模拟量 DA 起始 IO 映射编号从 4 开始,按 4 的倍数递增。

拨码 5-6 选择 CAN 总线通讯速度,速度组合值=拨码 6×2+拨码 5×1,组合值范围 0-3,对应的速度如 下表:

控制器端通过 CANIO_ADDRESS 指令设置 CAN 通讯速度,同样也是有四种速度参数可供选择,需要 与组合值对应的扩展模块的通讯速度一致才可以互相通讯。

CANIO_ADDRESS 指令还可以设置 CAN 通讯的主从端,缺省值 32,做主端,设置为其他值便是做从端。

CAN 通讯配置情况可在“控制器状态”窗口查看通讯配置。

拨码开关设置注意事项:

扩展模块拨码开关根据当前已包含 IO 点数的 IN 和 OP 最大者(外部 IO 接口数+脉冲轴内的 IO 接口数)。

如控制器本身包含 28 个 IN,16 个 OP,那么第一个扩展模块设置的起始地址应超过最大值 28,按 IO 映射规则应将地址拨码设置为组合值 1(二进制组合值 0001,从右往左对应拨码 1-4,此时拨码 1 置 ON, 其他置 OFF),此时扩展模块上的 IO 编号为 32-47,其中,29-31 空缺出来的 IO 编号舍去不用。

后续的扩展模块则依次按 IO 点数继续确认拨码设置。

当控制器或扩展模块的 IO 编号范围重复时,只有一个有效。建议重新设置拨码使整个控制系统的 IO 编号均不重复。

ZCAN 扩展模块 IO 映射配置示例:

CAN 接线方法参见上图,正确设置每个模块的拨码 ID,并将最后一个扩展模块的第八位拨码拨为 ON (表示 CANL 和 CANH 之间接入 120 欧姆电阻),使用 ZDevelop 软件连接上控制器,打开“控制器”-“控 制器状态”窗口,查看 ZCAN 节点信息,可以看到 CAN 总线连接的全部设备的信息。

ZIO1632 的 CAN ID 设置为 1,扩展的数字量输入 IO 编号为 32-47 共 16 个,扩展的数字量输出 IO 编 号为 32-63 共 32 个。

ZIO16082 的 CAN ID 设置为 3,扩展的数字量输入 IO 编号为 64-79 共 16 个,扩展的数字量输出 IO 编 号为 64-71 共 8 个,除此之外还带两个脉冲轴。

ZAIO0802 的 CAN ID 设置为 4,扩展的模拟量输入 AD 编号为 40-47 共 8 个,扩展的模拟量输出 DA 编号为 20-21 共 2 个。

轴映射:

CAN 总线扩展方式扩展脉冲轴时,可选 ZIO16082M,扩展两个脉冲轴。 扩展轴需要进行轴映射操作,采用 AXIS_ADDRESS 指令映射,映射规则如下:

AXIS_ADDRESS(轴号)=(32*0)+ID '扩展模块的本地轴接口 0

AXIS_ADDRESS(轴号)=(32*1)+ID '扩展模块的本地轴接口 1

ID 为扩展模块 1-4 位地址拨码的组合值。

映射完成设置 ATYPE 等轴参数后就可以使用扩展轴,示例:

ATYPE(6)=0 '设为虚拟轴 AXIS_ADDRESS (6)=1+(32*0) 'ZCAN 扩展模块 ID 为 1 的轴号 0 映射到轴 6

ATYPE(6)=8 'ZCAN 扩展轴类型,脉冲方向方式步进或伺服

UNITS(6)=100 '脉冲当量 100 SPEED(6)=100 '速度 100uits/s

ACCEL(6)=1000 '加速度 1000units/s^2

MOVE(100) AXIS(6) '扩展轴运动 100units

楼主:
登陆正运动技术官网 www.zmotion.com.cn  或拨打  400-089-8936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和产品资料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