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如何对设备的地址进行更改

楼主(2022-02-14):
     MCGS触摸屏,如何对串口父设备下的MODNUSRTU子设备的地址进行更改?

     在用触摸屏对不知道地址(或波特率)的设备进行试探连接,如果能改变地址(或波特率)就很方便了。

     在网上搜到一个驱动和例子,但目前用在宇光仪表上还不行,不知有没有万能的驱动,或者其他的办法?

楼主:
     对于不知道波特率和地址的设备,用触摸屏与它进行通讯,只有采取试探的方法。触摸屏程序的父设备的波特率,和子设备的地址不能在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更改,这样就非常麻烦。只有不断地更新程序进行下载,然后测试看对不对了。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不能更改波特率的原因了,触摸屏只能更改在设备窗口中没有使用的串口父设备的波特率。比如:在设备窗口中,串口父设备选择了COM1,那么函数!SetSerialBaud(1,9600)就不行,!SetSerialBaud(2,9600)就可以,COM2的波特率就改成9600了。

       在串口父设备下的MODBUSRTU改站地址,还没有办法,有没有知道不修改程序在窗口中怎么能改站地址的。